楼主(2009-04-03):
杨老师:
    您好!我做基于PLC的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选用三菱公司FX2N系列PLC。现控制部分程序已经调试完毕,在调试用VB编写PLC与PC通讯的人机界面程序时,通信模块FX2N-232BD上的LED灯不亮,通信电缆是按照手册自己制作的。两者的端口设置是一样的,却无法实现通信 ,检查不出来是哪的问题。老师能否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1.电缆问题?可参考FX-232CAB-1
2.PLC内设了通信格式?先用GX软件读读程序看看!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手头没有专用的CAB1线,我就按照232BD说明上的布线图用网线自己制作了一根。PLC格式是在FX/WIN软件里设置过的,而且与D8120中和VB程序中的设置一样,但每次总显示硬件连接或报文错误。232BD上的两个灯也不亮。是编程软件的问题吗,我可以直接将FX/WIN里的程序转换到GX里吗?

网友A:
不要改D8120!确信要改的话请换485BD.线是否正确只要连好后对空PLC进行读写就可看出!
在GX内可导入FX/WIN的程序!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B:
看不懂,讲一下

楼主:
杨老师:
    我把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根据您的提示,我用GX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调试,结果VB界面还是无法控制PLC。我在GX参数设置系统2中选择通信参数:RS232C,专用协议,数据位8位,停止位1,起始位1,波特率9600,控制格式1,无奇偶,不加校验和,站号00等。先用SC09编程线向PLC输入程序(设置D8120,D8121,D8129),再用按照232BD的配线图自制的电缆线与PC机通信,两次使用计算机同一串口COM1,因此通信时编程软件是无法监控PLC运行状态的。用万用表检查232BD的端子和计算机COM1端子,工作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无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