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9-04-03):
我这有一个设备,计收卷长度有多少米的,用的是机械米表器,现想改用旋转编码器给PLC两脉冲来计数,可以在触摸屏上方便的设定收卷长度.
脉冲比也不要很大,1:100都可以,能计数就可以了,DC24V两相低电平输出的旋转编码器不知道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A:
400元左右

楼主:
听说2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不知道在附近卖电气的地方能不能买到.

网友B:
到网上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C:
OMRON 国产的多的是,价格相差很大的。

网友D:
阿里巴巴上面很多。。。。

网友E:
米轮,很500以下。

网友F:
200多的就可以啦...........

楼主:
哪有卖啊,跑了好多个店都没有卖的,说还要提前订货

网友G:
我用过OMRON的500多,光洋的400左右.

网友H:
网上搜索

网友I:
欧姆龙的400元左右

网友J:
自己加工一个码盘,用一个光电开关就可以解决了呀,总共才二三十元,我前年做过一个,精度可达到UM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