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X2n型号的plc读取到电脑却为FX3U

楼主(2009-04-03):
我用GX Developer 8.52 软件对FX2N-128MR的plc通讯时,软件读出的PLC类型却变为FX3U系列,为什么????

网友A:
请高人指点

网友B:
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软件设置肯定是对的,而且是用软件读plc的型号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可以另外换一台电脑或者用另外的软件试试。
PLC是否曾经做过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