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MR-J2S 350A发生AL24报警。

楼主(2009-04-03):
求助!!!各位高手。
三菱伺服器MR-J2S 350A发生AL24报警。
说明手册上介绍 1:在主电路端子上电源输入和输出线有短路。
2:伺服电机动力线绝缘损坏。
处理过的动作:拆卸3条马达线,还是这个报警。

网友A:
内部功率模块坏掉了
下载积分:+1(wellexsh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功率模块坏掉了
对对

网友C:
马达线有松脱,松动,检查接头。一般出现24报警,驱动都完蛋了。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坏了

楼主:
伺服控制器故障。已更换驱动器,机器回复正常。

网友E(2009-06-09):
确实是这样,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2009-10-07):
三菱伺服放大器AL24报警维修13686693758

网友F:
三菱伺服放大器AL10 AL24报警 咨询维修电话13686693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