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楼主(2009-04-04):
PRO-FACE GP250-LG11 用什么软件编程?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你可去PRO-FACE的网站看下就知道了。看是2000的还是3000的。

网友B:
propB3 C-package就可以

网友C: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2603-fpage-2.html

网友D:
[post]GP250-LG11 是跑DOS 的,使用GP-PRO2才对, 并且无法用WINDOW XP 或 VISTA。
必须用WINDOW 2000, 或 WINDOW98 或 WINDOW95 + DOS FLOOPY BOOTDISK。[/post]

网友E:
我下了版主提供(proface gp550/450/250系列編輯軟件綠色版)的这个软件在XP下可以运行,不知道能否上载和下载程序,应该使用哪种编程电缆,请高手赐教

网友D: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34938#49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