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我们公司流水线一旦停止转动,流水线上的照射机就会烤坏流水线皮带,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让照射机,检测到流水线转动停止,马上停止照射机工作的装置。
希望朋友们介绍一种传感器的型号 规格。
传感器要求只需要检测流水线动与不动就可以,高级一点也行,
不知道那位朋友有此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A:
打个电话咨询下基恩士的工程师,我想应该会有。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用传送带就有转动辊吧,再转动辊的端部打几个合适的空洞,然后另外的支架上放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都不用,直接用皮带电机的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或PLC中的相应)的触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用,直接用皮带电机的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或PLC中的相应)的触点即可。

那么请问,如果传送带是用伺服驱动器驱动,没有接触器呢?
如果传送带用接触器控制,电机或者机械故障,传送带停止了呢?
或者你所说的中间继电器等触点或者线圈原因引起的传送带停止运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用传送带就有转动辊吧,再转动辊的端部打几个合适的空洞,然后另外的支架上放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attachment=21472]

简单实用,非常不错的想法。

网友E:
据我所知,有速度传感器,它是U型的,靠一个档铁在中间划过来感测速度,你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设计一下。

网友F:
不用传感器吧
电机一旦停止转动给个输出信号给照射机让它停下来不就好了吗

网友G:
這麼簡單的問題還來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