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流水线移动停止检测方法????

楼主(2009-04-04):
我们公司流水线一旦停止转动,流水线上的照射机就会烤坏流水线皮带,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让照射机,检测到流水线转动停止,马上停止照射机工作的装置。
希望朋友们介绍一种传感器的型号 规格。
传感器要求只需要检测流水线动与不动就可以,高级一点也行,
不知道那位朋友有此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A:
接编码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B:
你的皮带是怎样转的?这里可以利用

网友C:
奇怪,我发的帖子怎么没有显示,带了图片的,可以用接近开关检测的。

网友D:
用光电、接近开关、等都能检测,要看具体的情况

网友E:
在被测皮带的上方或下方加一个隋轮,让他能随皮带的流动而旋转,如果检测到这个该旋转体的信号没有了,就该停照射机,这样可以吗?,

网友F:
用光电、接近开关、等都能检测

网友G:
直接从你的皮带驱动电机上取个开关信号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H:
最简单了,在末端滚筒的侧面装一个螺栓,再在旁边安装一个行程开关,让滚筒在转动的时候螺栓可以碰到行程开关,这样没转一圈行程开关就会断开一个,把时间继电器的线串在行程开关上,设置时间为N秒,如果超过N秒行程开关没有断开就说明滚筒没有转动,时间继电器到了设定值后常闭点会断开,把照射机的电源线串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上就OK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支持10楼的兄弟,干吗把问题想的那么复杂呐

网友J:
在皮带滚筒上装一个圆盘,等分成多个齿状(根据皮带转速及工艺要求),旁边加脉冲传感器,通过转换控制。

网友K:
用接近开关或编码器都行,看你现场情况怎么做方便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接近开关或编码器都行,看你现场情况怎么做方便怎么做。
谢谢大家啊 没有想到大家都那么热心帮助,
可是 我的照射机不会在流水线两端的,加在辊轴上好像太远了(40米)。

网友L:
很多种检测都可以的

网友D:
皮带转动一定离不开电机的转动,你可以检测带动皮带转动的电机是否运行或齿轮箱是否转动,至于传感器的种类,太多了,光电、接近开关、霍尔、比较常用

网友M:
做个小摆轮在输送带上,输送带走就会带转轮子,轮子上在参考以上各位的方法。老板舍得的就多花点钱搞高科技一点。

网友N:
只要是能够检测皮带运动的方法都可以呀。例如在传动皮带的电机传动链上加装传感器检测电机是否运转。至于传感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编码器等均可实现。

网友O:
你的皮带电机是靠PLC控制的吗~是就直接取信号 不是的话 就跟7.10等楼层的方法一样~~接近 行程 看者来吧~~

网友P:
是不是UV照射机呀。那灯管都是美国的高科技。很少买给我们的。贵得很。2000个小时。不管坏不坏,都要更换。每次使用还要测试能量够不够。我们这里大把这里的机。主要是烤UV胶的。搞也可以。马达控制一般都带有调速器的。最好搞个变频器的来控制。一般情况就是在马达风扇后面加个 OMRON672感应器呀。再加多一个轮。上面搞个缺口。利用这个来利用高速计数器来。检查马达是否在转。

网友Q:
我觉得应该在PLC控制皮带运行的输出点再上加一继电器,用此继电器来控制照射机,这样不管皮带什么原因停的,照射机都会停,

网友R:
方法很多,看你具体情况,不过还是接近开关简单

网友S:
有的人说在电机的驱动上加继电器,有的人说在电机屁股回编码器,接近开关
有没有考虑皮带断了,你们的东西是形同虚设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的人说在电机的驱动上加继电器,有的人说在电机屁股回编码器,接近开关
有没有考虑皮带断了,你们的东西是形同虚设

很有道理,我要得是可以装在照射机上面的,而且可以经常搬动照射机。不要天天接线到马达的控制线上面,以前就是这样的。(如楼上讲的就是UV机。我们厂没有使用2000个小时,坏了就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