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大家帮下忙 砖机程序求助

楼主(2009-04-04):
PLC是台达DVP60ES 触摸屏是维纶MT506的,且屏的窗口密码是3241,我把PLC密码破解后
把程序下载到PC 然后把停机程序删除后 把PLC恢复到出厂值后 又重新把程序传了一
遍 人机我也是下载到电脑上又从新上传的,可现在这里面 (请看人机地第16面)里面
所弹窗口参数全为零
, 请问哪位朋友是搞这方面的,帮下忙,我把PLC和触摸屏程序附上

网友A:
PLC格式化DEVICE MEMORY没了,重新下载一次就可以了。(前提是DEVICE MEMORY以前有备份,不是零)

楼主:
我把PLC程序下载到电脑上后(我忘把里面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值给保存了) 再把PLC恢复到出厂值的 又重新下载到PLC里面的

网友B:
没触摸屏程序怎么看?

网友C:
那只能自己慢慢去设定这些参数了

网友D:
应该是PLC的保持地址设置没有设定。

网友E:
只有重新设定相应参数了,应该是保持存储器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