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进来看看 三菱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如图所示,我从别人那里考的程序,里面是变频器通讯RS485的程序,但我不知道他采用了什么方法,能让plc程序号从0号改到从89号开始,还是它用其它如stl或者FB什么进行编译而成的,搞不明白,望精通三菱程序的朋友前辈能指点迷湕,同时程序拿过来也能用,如果是编译的功能块,我拿过来应该用不了呀,因为我里面没有相应源程序编译的东东呀,在此先谢谢。

网友A:
三菱的FB块是这样的,在电脑里是个"块",再读上来是就变成了梯形图!

网友B:
原来是 这样

网友C:
如果在指令表中用了NOP,也会出现这样的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如果是这样,但不知对以后搞程序有什么影响或者限制什么的,如果是FB不知能否反编译过来?

网友D:
使用了NOP指令

网友E:
前面有很多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