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技术援助新手

楼主(2009-04-05):
各位老师,我想学习PLC,但是无从下手。。望指点迷经。需要买哪几本书书名是什么。编程软件用哪种。。

网友A:
先确定自己要入手的品牌在说了。
每家厂商对应的PLC编程软件不同,不可混合使用。
以上

网友B:
根据你要学习的PLC品牌和系列来选择需要的资料文档和编程软件。

网友C:
书店看看,有关PLC的是很多,你觉得那本合适就买那本

网友D:
多看多问多动手

网友E:
最好先看一下三菱的,因为他的助记符比较好记
PLC技术援助新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