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TRN-BEG-C 三菱plc教学软件打开需要电脑内存?

楼主(2009-04-05):
我安装了 FX-TRN-BEG-C 三菱plc教学软件,打开时系统提示内存不足。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遇到过,关掉其它,只开这一个.

网友B:
那你就不要同时打开多个软件,一般最低的128MB的都可用

楼主:
我的内存是256的。什么程序也没有也没有开。我已经试过多次,都如此。是不是有病毒?
下载积分:+1(海燕750603)

网友C:
这个在哪里可以下载呀?

楼主:
谢谢各位关照,我的问题已解决。电脑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