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大家FX1S不能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FX1S不能通讯.PLC里面上下两块电路板是哪块坏了?

楼主:
跟上下两块电路板中间联接的那排插头有关系没?我和一个FX1S不能和GX软件通信.

网友A:
不能跟GX通讯不一定是通讯问题,有可能你在GX里没设置好

网友B:
原因有很多方面都会引起不能通讯。

网友C:
串口对不对

网友D:
用一个FX1N422BD试试,是不是那口坏了。

网友E:
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如果确定设置及连接线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换个PLC看看吧
建议先看看设置是不是对 再看看线是不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