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05):
请教各位工控朋友。我用一个旋转编码器。分别用两个高速计数器T252和T254来计数编码器当前值行吗?编码器是A相。B相。Z相复位请高手指点。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用252和254时的输入一样,x0为A相,x1为B相,x2为复位端,用254时X6为计数是与否选择。

网友B:
恩 可以的编程手册上有具体接线方法 楼上说的差不多 不过不同型号的PLC可能不一样 最好查一下

楼主:
相信自我!

网友C:
了解,我还没用过高速计数。
sonlite

网友D:
我昨天碰到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只好用了个光电开关来代替编码器了。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E(2009-05-28):
用Z相来复位的情况下,最好做多一路保护程式,我碰到过不止一回,出现Z脉冲有时抓不到的情况,而且在日本原装进口机上也发现过同样的保护措施,如在Z信号采集应用上,OR个延时或限位信号做保护

网友F:
用SIEMENS S7系列应该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