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我公司的变压器是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TN-C系统,采用保护接零。市电的零线是没有通过开关,都是接在一起了。现在我买了一台发电机,请问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网的零线能接在一起吗 ?我现在买了一个4极开关HS11-400/48B做为市电和发电的转换用。如果不能接在一起那该如何接啊?

有朋友说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发电机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市电网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绝对不允许通过这种方式连接。再说发电机要保证绝缘正常,通常中性点不应该接地的,接地的只是发电机外壳。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大家能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我们的发电机是接在一起的。不过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A:
我们工厂的电网拉线有点乱。发电机零线与市电零线接在一起有危害吗?

网友B:
不能接在一起呀。

网友C:
发电机的零线和地线可分别和变压器的零线与地线接在一起的。

网友D:
不能接在一起,因为发电时零线中有电流通过,对电网和人身安全存在着隐患。最好采用双投四极开关接线,分开供电。

网友E:
我遇见接在一起烧坏发动机

楼主:
倒底能不能接在一起啊?

网友F:
可以接在一起的
坚持奋斗必有美好的明天!

网友G:
可以接在一起,我们厂的就接在一起没事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能接在一起呀。

网友I:
严格的讲是不能接在一起的哦

网友J:
不能接在一起的,所以要用4极的转换开关。

网友K:
有条件就分开,我公司以前也接在一去 (发电机的N和电网的N  连接在一起,  一直没有出显问题,后来供电局来我公司检查,要求把N 分开接,问为什么要分开,工作人员说这样不安全..................

网友L:
我单位的发电机零线和市电零线接在一块的,用了十年了,没出现事。

网友M:
变压器电的零线是直接接地的,那是工作接地,电气术语叫该接地线叫PEN线,其功能是既作零线又作保护PE线,PEN线电缆戴面应不小于10平方,你的厂的接地系统是TN-C系统,则三相四线的所有中性线(PEN线)应不小于10平方,可以将TN-C转为TN-C-S,则你应放五条线(N线和PE线分开)。发电机的零线可以直接接到配电系统的变压器PEN线连接点处(第一只配电屏,应在此屏的PEN铜排一点接地),那是发电机的工作接地(最好可以选四极断路器,也可以三极断路器),另外,发电机的外壳应接地。发电机投入运行前,应将变压器低压侧开关分闸,否则两电源会发生短路,一般厂发电机是不允许与电网并列运行的,零序电压是在发生短路接地时才发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烧发电机的,烧发电机的情况可能是没有切开厂变低压侧开关造成发电机电压从变压器低侧输入对变压器进行充电,那是会产生很大的涌流水的,足以烧发电机,所以,一定要将变压器低压侧开关分闸后才起动柴油发电机。综上所述,发电机零线可以与变压器零线相连。
  • 下载积分:+3(kv47sn) 热心助人!

网友N:
    没有问题啊?

楼主(2009-05-09):
    感谢 okhello  兄的分析,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O:
    为了安全不能接 ,零线和地线是不同的概念  相线是通过零线回路的  而不是地线,

网友P:
    可以的
    你们难道就没有很厉害的电工师傅吗
    问问就知道了啊

网友Q:
    完全可以接在一起.零线就是地线.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厂的电网拉线有点乱。发电机零线与市电零线接在一起有危害吗?

    很有危害,如果不可靠的接地断开就有可能引起带点窜入。
    发电机零线必须接入接地网(安全接地)

网友S(2009-09-03):
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零线。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采用双投四极开关接线,分开供电。在控制上采用电器和机械连锁。保证发电时,
四极开关必须是断开的!!

网友T:
可以接在一起了
xghjiayou

网友U:
应该可以的!

网友J:
不能接在一起的!原因26楼分析得很好。

网友V:
不能接,电站不允许!要用四极双刀开关!

网友W:
3相发电机是肯定不可以的。关于原理就是零线的由来。不需再说。电工基本知识!

网友X:
最好不要接在一起,不安全

网友Y:
严格说来不可以,特别是大容量三相不平衡,甚至电流波动比较大时

网友Z:
在供电系统中,我们的变压器高压AC10KV/AC400V,在低压AC400V的中线(零线是直接接地)只有三相进开关,在供电系统中零线是不允许进开关(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你的发电机的中线是可以接在变压器的中线上,但是注意你的配电系统不要偏流的太厉害,(偏流要调整)否则对你的发电机(变压器)会有很大的伤害,甚至烧坏。比如一台三相电动机,有一相偏流就会烧坏电动机。这一点要注意。如果烧坏发电机的话,多半是偏流引起的。现在在供电系统中都是采用的三相五线制。准确的说发电机的中线是可以接在变压器的中线上的。

网友AA:
可以接在一起的,楼上说得对呀,三相不能偏流太大。

网友AB:
可以,我公司两台发电机的零线都是和市电零线接在一起的。用了几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