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rface一屏带两台FX1NCPU程序样例

楼主(2009-04-05):
请教Porface一屏带两台FX1NCPU程序样例,用485BD把两台CPU并联,程序该怎样写,主站这边和从站的I/O关系,以及内部寄存器,怎么使用,
说明书讲的,本人看的不很明白,请有做过相同工程的朋友给指教,谢谢!

网友A:
Porface一屏带两台FX1NCPU程序样例 要用GP3000系列的触摸屏! 在系统参数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我去年做了个工程两个Q02(H)PLC 对应4台人机 用的是网络通讯 你用485或者232设置起来是差不多的!
QQ:105209925

网友B(2011-03-25):
挺难啊
请教Porface一屏带两台FX1NCPU程序样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