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现在要将4个西门子S7-200的PLC(全是226的CPU)和178触摸屏连起来。一个PLC做主站 三个从站 将三个从站的数据送入主站 且触摸屏可以看到数据,
请教各位高手 该怎么弄啊????万分感谢
又没有类似通信的教程?

网友A:
4台200PLC连起来读数据
不太好实现吧
干脆用工控机得了
plc也不用连起来
直接用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Bcnet-PPI)
四根网线通过交换机连到工控机上
通过网卡将所有数据都采集到工控机上
比较方便

有问题请联系我:
flin124@yahoo.com.cn
0510-85136823

网友B:
呵呵~又是工控机,只是不知道甲方会不会投资。
①先对各PLC系统模块分别主站地址2 从站地址分别是4、6、8,同一块PLC的两个端口站地址可以相同,这样方便些,波特率都设成一样的,然后下载系统模块。
②找4个9针插头,把插头的,3、8、5连接到一起,如果距离很长,则需要加电阻和使用双绞线。
③将接主站的PORT1口定义主站端口,PORT0口接触摸屏幕。
④对主站PLC中对PORT1口编程,读写从站数据。
⑥提供给你一个小小小程序,http://mycontrol.5d6d.com/thread-20-1-1.html,可能对你有用,调用时输入
MODE(端口?读写?),
从站站址
从站PLC数据区地址
本地数据缓冲区地址
读取字节数
即可对各从站PLC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 下载积分:+2(佳史) 优秀文章!
  • 棋牌比赛免费得实物,闲暇好去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台200PLC连起来读数据
    不太好实现吧
    干脆用工控机得了
    plc也不用连起来
    直接用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Bcnet-PPI)

    非常感谢 有机会联系你 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又是工控机,只是不知道甲方会不会投资。
    ①先对各PLC系统模块分别主站地址2 从站地址分别是4、6、8,同一块PLC的两个端口站地址可以相同,这样方便些,波特率都设成一样的,然后下载系统模块。
    ②找4个9针插头,把插头的,3、8、5连接到一起,如果距离很长,则需要加电阻和使用双绞线。
    ③将接主站的PORT1口定义主站端口,PORT0口接触摸屏幕。
    ④对主站PLC中对PORT1口编程,读写从站数据。

    哇 高手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指点  好像你的方法很妙哦
    再次感谢,有联系方式么,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B:
    呵呵~
    回帖中的那个链接实际是我编写的一小段程序,欢迎光顾,一起学习提高。(要看4月份的那个回帖,第一个程序有个小错误,一直没更正)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回帖中的那个链接实际是我编写的一小段程序,欢迎光顾,一起学习提高。(要看4月份的那个回帖,第一个程序有个小错误,一直没更正)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