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关于PLSY指令使用次数求解

楼主(2009-04-05):
本人需要用FX2N跑一个机械手臂模型,手臂上下和左右是由两个步进电机驱动。需反复用到PLSY指令。写了一套顺控后发现该指令只能用一次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将你的频率等参数以软元件的方式写入,通过改变逻辑条件来改变该指令,在编程手册上已经对该问题有相关资讯供参考。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