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刹车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松开的

楼主(2009-04-05):
请问带刹车的伺服电机的刹车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松开的?在通电且无任何报警的待运转情况下一直松开的,还是在像其他普通电机一样在要运转时才松开的呢?谢谢!

网友A:
是在运行的情况下松开的,在准备运行状态,刹车还是起作用的。

网友B:
要有运行信号时才松开的

网友C:
与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有关

网友C:
先看看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使用说明书

楼主:
我见过有的伺服电机是没带刹车的,但在控制上也没什么问题啊,现在做的这个电机有带刹车,在停机时刹车马上抱住电机还会在转一下,然后会报警AL50,在停机时把刹车延时一点时间再抱住就不会出现此问题了,不知是否是加减速时间设置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使用说明书

网友E:
我以前用过一个松下的伺服电机好像是有个24V的电源个刹车的,有电时打开,没电时刹车

网友F:
要看什么样的伺服,一般是运转时才松开的。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运行时打开,但是只要一通电原则上都打开,主要用于垂直负载。

网友H:
同意3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