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连接

楼主(2009-04-05):
为什么我的三菱编程软件8.52版的,连接完后在通信一会儿又显示连接不了,然后拔掉USB插头,又重新插上,按下F3又可以了,不知道哪位老大知不道怎么回事?这种况有时隔五六分钟一次,有时隔十几分钟一次

网友A:
是你的USB--RS232的线的原因。
即使现场环境有干扰,也是线的质量不可靠【这种线能和PLC通讯,但不能长时间在线监控,掉线后再链接,还可以通讯,在线时间稍微一长,又自己掉线了】。这种线的在线监控时间最长也就是能到30分钟左右。
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就是这个道理。通过网络购买的,价格加上快递费,接近200元人民币。
我买的那根线线能顺利链接三菱FX,A,Q系列PLC,F,A系列GOT;SIEMENS的S7-200/300/400系列;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最长在线监控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设备编程调试】。还能连接一些伺服驱动器等。

楼主:
但是我装旧版本的软件就没有问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你那条数据线要多少钱啊。你那条线是不是还要转接口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