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9-04-06):
我正在维修一台施耐德变频器37kw,故障是空载正常,一加负载就停机,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何种报警吗?如果过流、过载等检查负载正常吗?如果负载正常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有误。

楼主:
不显示任何故障代码,负载很正常

网友B: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显示屏还有显示吗

网友D:
请说明一下施耐德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和“一加负载就停机”时的显示的故障代码或故障现象!如能把修改过的参数都列出来就更好,也只有把以上的几点都列出来大家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说明:有的故障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对引起的,故希望能提供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和修改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