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触摸屏

楼主(2009-04-06):
请问TP277-6"上的LAN口能用自制的编程电缆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235串口线好像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用过其他类似型号的,可以的。
要在控制面板里设置一下IP地址,然后在S7 transfer里选择传输的口为Ethernet。.

网友C(2009-05-14):
谁有触摸屏说明书啊?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