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有人告诉我吗

楼主(2009-04-06):
大哥,有人能告诉我,我装8.5编程怎么读不了PLC吗,它说我COM口错误,急啊

网友A:
换个底点的版本试试,8.5版本不稳定,慎用

网友B:
我COM口错了吗? 你设置的说多少 你电脑显示的是多少 !!! 如果不知道 再换版本也没有用!!1

网友C:
你用的是usb转串口的传输线吗?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老兄,你看一下COM口有没有给占用先

网友E:
你用什么电脑啊?笔记本跟台式串口不一样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F: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下COM,然后设置下就OK了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G:
你用的是笔记本吗?

网友H:
看看COM口的设置吧,还有你在PLC编程软件里的COM口号要和电脑上的COM口号一样。

网友I:
估计是COM口的设置问题。我用8.52的版本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J:
驱动不对呀

网友K:
COM口设置如下:在线-传输设置-直接连接PLC设置-通信测试(如果成功则说连接成功)-确定。一般应设为COM1口。

网友L:
打开编程软件后,单击在线,再单击传输设置,再双击串行,就可改动COM口,改动一次连一次,一般会成功的。

网友M:
在传输设置里可以改变COM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