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高手GP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在画面中加入了两个位开关,开关1是ON,开关2是OFF,操作地址位开关1是X001,没选监视功能。功能选择的是置位。操作地址位开关2是X001,没选监视功能。功能选择的是复位。当开关1按下后PLC相应的位被置位为ON,但是不能保持,开关2也是同样问题,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给与赐教。多谢

网友A:
樓主還有多看看手冊吧!給你點資料看看:
位置位(Bit Set): 当开关被按下时,PLC相应的位被置为ON。(状态保持)
位复位(Bit Reset): 当开关被按下时,PLC相应的位被置为OFF。(状态保持)
瞬间(Momentary): 只有当开关被按下时,PLC相应的位被置为ON,开关放开时,PLC相应的位转为OFF状态。
位转化(Bit Invert): 每按一次开关,PLC相应Bit位的状态发生改变。(ON®OFF或OFF®ON)

楼主:
我在触摸屏设定PLC的X1为置位,手松开就恢复为OFF,不能保持。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
你把x点换成m点试试

楼主:
在PLC中我用X1控制M1,用M1的常开与常闭控制自动手动转换(因为需要比较多的M1的常开与常闭)。在PLC上我短接X1点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开关不能控制。程序的其它功能正常。唯有自动手动转换不能用。在PLC上短接X1后,在触摸屏上操作其它功能一切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用M点试了也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点试了也不能用
能否将两个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B(2009-07-11):
同样一个X1点吗?监控程序X1的状态就好了,搞不好一个置位一个复位,那就没办法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