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

楼主(2009-04-07):
请教,我将Weinview的程序考入Eview触摸屏时为什么Eview触摸屏触摸没反应?

网友A:
首先离线模拟成功,然后下载
下载后,要连接PLC屏幕才能有反应,否则画面会停留在未PLC连接的提示上,此时是没反应的,
你没说出现什么现象有什么提示,不知道PLC是否做好了连接,还有一些地址是否设置的正确,各种按钮参数是否合理等等,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楼上所言正确,不知楼主为什么要将Weinview的程序考入Eview触摸屏,这两种触摸屏不是一个厂家作的,Weinview的程序Eview的屏是不会兼容的。

楼主:
先谢谢二位的热心,PLC线连接是完好的;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我用的是一套Eview触摸屏和软件编写程序,后面换用Weinview触摸屏,当时我用Weinview软件直接调取Eview软件编写的程序并写入Weinview触摸屏,没发现异常,但我之前用的Eview触摸屏需要修改程序,再去读取时问题就出来了。(注明:目前Eview屏里的程序我需要全部替换,不是简单的调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