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站长好:
   我用VB编写人机界面程序,控制PLC输入端子的信号,读取FX2N-4AD中的数据和输出端子的状态。通信模块用FX2N-232-BD,通信参数在D8120中设置过了,与VB程序中MSCOMM控件中的设置也是一致的。先用SC-09编程电缆将程序输入,在用两头9针母口的电缆线换接到232BD上,内部连线用万用表测量过,符合232BD手册上的要求。但PC与PLC无法通信,232BD上的指示灯也未亮。用通信测试软件测试与编程口以及232BD与PC的通信,显示接收数据超时,相关参数设置有问题。自己实在检查不出来问题在哪。
   还有,232BD上的信号地线需要向外另外接线吗。请您指导。谢谢

网友A:
提供一个程序给你测试,这个程序我试过了可以和FX 232BD通讯,按照说明先用编程线连接PLC,
将D8120设为:H6886,D8129设为:H0,D8121设为:H0.然后PLC关电重开,再用232线连接通讯板进行
测试。

楼主:
谢谢了。请问是使用FX系列PLC通信参数必须这样设置,还是因为这个通信测试软件本身只能测试这样的设置?

楼主:
这个应该也是在VB里做得,为什么打开以后单选控件选不上。对数据写入时VB与PLC还是没联系,报文设置仍然有问题,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麻烦您解答

楼主:
测试软件打开后,点击X  Y没反应。232BD通信成功了一次,后面又显示通信错误。只在编程软件里设置D8120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