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用的是GP37W2的屏,跟PLC已经联上了,送上电时的第一个画面上有位设置等开关,按下位设置开关时,PLC相应的位元件有动作,“指示灯”元件显示也是正常的。

如果在画面上加上“键盘输入显示”等元件时,运行时,按位设置开关是可以的,但想在“键盘输入显示”中输入数值时,弹出键盘后就不可以输入数值了,键盘中的数值不能触摸,而且键盘不能褪出,其它位设置元件也不起作用了 。

如果在第1个画面上加上“切换到第2个画面”的功能键,运行时切换到第2个画面后,位设置等开关无法显示,且“返回第1画面”的功能键也不起作用了。

上述问题出现后,过一段时间,屏中会出现会“SYSTEM ERROR(OBB:O17:010)”的提示,而且屏会一直有报警声,一直叫。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多谢了!!!!
附件: 屏画面(感谢正在帮助我的工控人).rar (96 K) 下载次数:35
信捷PLC

网友A:
楼主你发的附件有问题,无法打开,能否重新传?还有你可以重新传送画面到人机中试试

网友B:
你的PROGRAM没什么大问题,应该没事。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吧,你的GP37W2 是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