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动停止控制程序

楼主(2009-04-07):
第一次利用单个按钮做的启动停止控制程序。如有什么错误请指教。

网友A:
没这么复杂吧!又是CO又是T33的!而且当I0.0的脉宽很窄时,会丢失信号.给你个简单些的.
网络1 利用SET 指令,i0.0 重复切换 Q0.0
网络2,利用XOR指令 ,I0.1重复切换 Q0.1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A:
如果输入端是配电柜物理按钮,为滤除按钮颤抖干扰,可加入干扰过滤程序
当按钮按动超过300ms时进行切换动作。
LD I0.0
TON T33, 30
然后将上面程序中的I0.0或I0.1替换为 T33开点即可。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程序写的有点太麻烦了,好象有简化一些的。

网友C:
是麻烦了 一点 但 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