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大家帮看看截图是怎么回事,系统环境不能安装,之前使用一直都很正常的,重装系统后就不行了,拿到别的电脑上也安装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 -lonely-wolf

网友A:
你有先灌上一板本嗎?>

网友B:
你把安装文件路径不要放的太深,建议放到桌面上试试

网友C:
安装文件路径放的太深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可能安装文件有问题,或是被破坏了

网友E:
重装的系统是原系统吗?请告知.有的系统不能用GX

楼主:
我用的是同一张系统盘格式化的,之前是可以重装的,可现在就是不行的了,我把此软件拿到同事的机上安装也不行,难道是软件出问题了?

- -lonely-wol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安装文件路径不要放的太深,建议放到桌面上试试

谢谢大大及各位兄弟帮出谋划策!!
急死了,现在几个版本的都不能安装.

- -lonely-wolf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及各位兄弟帮出谋划策!!
急死了,现在几个版本的都不能安装.

重新下载一遍软件试试……直接放在根目录下安装……再不行就是操作系统的缘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下载一遍软件试试……直接放在根目录下安装……再不行就是操作系统的缘故了

谢谢,今天试着安装又莫名其妙的可以安装的了,想不通的了!!!!

- -lonel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