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8):
      水泵运行PLC控制工艺总的可以归纳为:先给定,再开启电机,后开阀;先关电机,后关阀。控制分就地按钮、PLC人机界面。当控制模式在就地按钮时,操作员手动给定频率按开机流程,手动开、停电机和阀门,当控制模式在PLC人机界面时,操作员通过触摸屏以PLC输出的方式开、停电动机和阀门,具体流程:首先触摸屏显示系统是否满足开机条件,当条件满足后,给定闭环给定值,点击开机按钮,PLC接收到信号后,输出给相应的执行机构开启电动机,同时PLC计时,当时间到达开阀设定值后,PLC通过程序自动输出开阀信号,当阀开启到位,开机流程完毕。机组运行过程中系统实时检测运行数据,一旦数据出现问题(如超出限值),或接收到故障信号,系统立即输出报警和相应措施(如停机),操作员通过报警信息了解故障原因,实施相应的处理措施。当需要关闭机组时,点击关机按钮,机组先停止电动机,当时间到达设定值时,PLC通过程序自动关闭阀门,当阀门关到位,关机流程结束。

i/o点
序号    名称    地址    备注
1    变频器准备    I0.0    DI和指示灯HL0
2    变频器运行    I0.1    DI和指示灯HL1
3    变频器故障    I0.2    DI和指示灯HL2
4    阀门开到位    I0.3    DI和指示灯HL3
5    阀门关到位    I0.4    DI和指示灯HL4
6    阀门电机过载    I0.5    DI和指示灯HL5
7    工频水泵电机    I0.6    DI和指示灯HL6
8    手动控制    I1.0    DI和指示灯HL
9    自动控制    I1.1    DI和指示灯HL
10    启动变频器    Q0.0    DO和按钮HL7
11    停止变频器    Q0.1    DO和按钮HL8
12    复位变频器    Q0.2    DO和按钮HL9
13    开阀门    Q0.3    DO和按钮HL10
14    关阀门    Q0.4    DO和按钮HL11
15    电机u1绕组温度    Iw272    AI
16    电机u2绕组温度    Iw274    AI
17    电机v1绕组温度    Iw276    AI
18    电机v2绕组温度    Iw278    AI
19    电机w1绕组温度    Iw280    AI
20    电机w2绕组温度    Iw282    AI
21    电机前轴承温度    Iw284    AI
22    电机后轴承温度    Iw286    AI
23    管网压力    Iw288    AI
24    变频器频率给定输出    Qw288    AO
25    电机电流        通讯
26    电机电压        通讯
27    电机功率        通讯
28    电机频率        通讯
29    电机转速        通讯
先谢谢各位了···

QQ :526416139

网友A:
哪有这么好事呢
别人把程序编好给你
你这是一个小工程
肯定需要付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