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9-04-08):
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看到那种触摸屏能与显示器进行通讯,把触摸屏上的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的?
昨天去见了一个客户,那客户提了一个这样的要求,小弟我是没见过这样用的,不知道那位前辈有没有见过。
如果有的话,请教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有RGB视频输出模块的,proface的也有这种功能

楼主:
哦,这样啊,那视频输出模块是触摸屏自带的还是 另外接的呢?

网友B:
三菱的GOT A975等系列的就可以了,是触摸屏自带的。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