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VB-PLC通信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急)

楼主(2009-04-08):
现做毕业设计中涉及VB-PLC通信,选用FX系列PLC 型号FX2N-128-MT,通信功能扩展模块FX2N-232-BD。在FX/WIN编程软件里及PLC程序中对通信参数进行设置D8120为HEB81.实验中我先用编程电缆将程序读入PLC,再用RS232C电缆将PC与232BD连接。但每次总显示硬件连接或报文设置有错误。用课本附带光盘中的通信测试软件测试,在连接编程电缆时是正常的,但连接232BD时,显示同样的错误。我查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没用过232串口线,帮不上忙
为什么不用SC-09呢

楼主:
SC-09是编程电缆,9头的,在232BD上没法插

楼主:
那是编程电缆,圆头的,插不到232BD上

网友B:
1.读懂FX系列PLC通讯手册(232/485)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064.html
2.用测试程序测试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4291.html
3.买一本好书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5c97526d99b761359ff4a9ec5b59642&x_id=0db2

楼主:
现在可以通信了,用232BD就可以读写程序,但VB的操作与PLC的操作还是没关系,报文设置仍旧有问题。是否是起始位停止位在专有协议下无效,只能设置为00.数据位可以是7 位。

楼主:
对D8120设置后,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断电再起动,是 RUN,还是STOP,我两种试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