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只换定子,不换转子行吗?

楼主(2009-04-08):
电机定子线圈烧了,尤其是水泵,只换定子,不换转子行吗?欢迎指点.

网友A:
相同型号的电动机,可以的,曾经换过,这样就不用费劲拆装皮带轮或者联轴器等了。

网友B:
可以,只要型号相同就行,不过现在电机冒牌的多,要注意坚持一下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同型号的电动机,可以的,曾经换过,这样就不用费劲拆装皮带轮或者联轴器等了。
支持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相同型号的电动机,可以的

网友E:
型号相同是可以的,要注意以下有些杂牌电机转自尺寸误差较大。

网友F:
相同型号的电机可以换,我试过的

网友G:
当然可以了,型号要一样

网友H:
注意一下定子铁心的内径,外径 ,铁心长度 机座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