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不准确问题排查

楼主(2009-04-08):
1检查伺服电机线与编码器线的屏蔽处理,保证接地正常,排除干扰源
2检查伺服定位完成范围的设置值,如果过大也会出现上述问题。
3检查电机机械连接部分是否有松动
4检查伺服与控制器连接部分线路,长度不允许超过2米,屏蔽良好,单端或双端接地,理论上是单端接地。
5。一般脉冲输出不会少发的,呵呵最重要的问题一般是伺服电机的增益设定过低或脉冲密度过低造成定位丢失。只要上述问题排除一般都解决了。

网友A:
4检查伺服与控制器连接部分线路,长度不允许超过2米,屏蔽良好,单端或双端接地,理论上是单端接地。
这个在现实中经常达不到吧?这个距离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不是太远就好了,还有就是要做好屏蔽。

网友B:
用定位模块的软件来监控,或用驱动器的软件来监控。就很容易找到原因了。也可用来调试。一般的情况。认为程序有问题的。先把OK的机器程序灌入。再考虑别的问题。参数设和OK机器的一样。再比较。容易发现问题。定位不准的问题是时有发生的。

网友C:
说得很好啊。。有道理。。还需要慢慢实践体会

网友D:
定位模块的质量也是影响定位精确度的主要因素!

网友E:
检查伺服与控制器连接部分线路,长度不允许超过2米,屏蔽良好,单端或双端接地,理论上是单端接地。
没有道理。

网友F:
学习中,机械精度问题也是要考滤下哟

网友G:
如果该系统使用了原点会位检测近接开关点,而且又设定了原点会位的偏移量的话,我还是要忠告你注意一下该监测点是否有松脱的异常!

网友H:
关键是要分析是脉冲丢失?还是机械误差,多方面因素

网友I:
参数的设置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刚性,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时间长了问题就来了!

网友J:
同意一楼观点

网友K:
长度不允许超过2米,屏蔽良好,
脉冲掉的不多时,就要考虑了,干扰考虑,干扰就有好多了

网友L:
查伺服与控制器连接部分线路,长度不允许超过2米,屏蔽良好,单端或双端接地,理论上是单端接地。
没有道理。

网友M:
个人认为:
1、线路屏蔽没做好
2、模块参数设置有问题
3、程序写的有问题
4、产品质量和性能差
但往往是自己的程序有问题,先把客观问题都排除掉再看看

网友N:
如果改变了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也有可能会造成定位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