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起动和停止

楼主(2009-04-08):
松下A4伺服电枧起动和停止能否用驱动器的伺服使能开关控制.

网友A:
不可以,伺服使能丢失后,电机的扭矩就丢失了,处于自然状态,使能是让电机处在力矩制动状态。

网友B:
伺服使能不可以用作电机的启停操作!! 此种操作完全不可行!具体提供一种做法!频繁启停还会损坏驱动器
1.首先将PR02 设置为4 即混合模式控制 P/T模式
2.然后用C-MODE来切换控制方式:在进行位置控制时,使信号C-MODE打开,使驱动器工作在第一方式(即位置控制)下;在需要停止时,使信号C-MODE闭合,使驱动器工作在第二方式(即转矩控制)下,由于转矩指令输入TRQR端子未接线,因此电机输出转矩为零,从而实现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