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吧~~FX2N-2AD

楼主(2009-04-08):
FX2N-2AD里的偏移值和增益值是什么回事啊????它有什么作用啊···??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A:
希望知道的说下,越详细越好,包括操作调节过程,谢谢

网友B:
我刚才在变频器上,刚试过这个问题!我理解的意思是(增益)0—10V的电压输出对应0—50HZ,用增益后,可以把最高10V的电压增到120HZ!就是说可以高于他对应的值!(偏移)就是最小电压输出时也可以给定一个值,比如0V时也可以输出10HZ!我用的是4DA模块因该原理差不多!

网友C:
找个手册看看呀!

网友D: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h还是不怎么明白·····主要是有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