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ModbusRTU协议

楼主(2009-04-08):
多多指点
需要:12工控威望

网友A:
工控威望不足........遗憾

网友B(2009-05-24):
看了下你的程序,不懂特请教你PLC都是用传送指令,可传送的地址都是PLC内部的地址,怎么知道对应变频器里面的地址 如:[MOV K30 D200]D200 是PLC的地址,那对应变频器地址是什么呢,
[RS D200 K10 D500 K10]就是将起始地址为D200,传送10个数据,可我往变频器哪里传?这条指令没有变频器地址呀?再说变频器地址用的不是连续10个地址呀,看了好多资料,百思不得起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C:
3楼的,你应该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