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請問安全繼電器有什麼用﹐怎麼用>

楼主(2009-04-08):
請問安全繼電器有什麼用﹐怎麼用>

网友A:
了解。有马达的,大多有用。就是相序保护用的。把R、S、T从电源上引出来接相序保护器。其他可根据需要接常开或常必接点。对应主接触器。主接触器对应着总电源流入。停电后,来电了相序不对。这时,主电源就打不开了。因为相序保护器起作用了。主要是保正马达的转向是正确的。相序变了。马达转反了。容易烧马达。我见得做就是这个。请各位指教。(ps: R、S、T接不对,相序保护器不会工作的。所以要自己去试接。接对了。就好。就试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