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09-04-08):
NPN与PNP输出到底是正还是负啊?刚上百度搜了下,有人说NPN输出正,PNP输出负;有人说NPN输出负,PNP输出正,都晕了现在 能否有人知道个准确的数啊

网友A:
NPN输出正,PNP输出负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不对吧?应该是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NPN传感器输出低电平 PNP传感器输出高电平

网友D:
我来公布答案吧,NPN输出为负,接线黑为负输出,褐色线接DC(5-24V)正端, 绿色线接负
三菱PLC好像要用NPN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应该是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同意,日系一般用NPN,欧系PNP。

网友F:
NPN传感器输出低电平,黑色钱输出的是负电0V. PNP传感器输出高电平,也就是说输出的是正电(传感器电源的正电压)

网友G:
NPN输出负,PNP输出正

网友H:
接三菱FX系列PLC时都可以!!!
1.COM端与X0~X177之间有内置24V电源,且COM为(-),X0~X177为(+);NPN中棕色接+24(内置),蓝色接COM,黑色接X即可。
2.+24V端与X0~X177之间无内置电源,需外接电源,类S7 200接法;PNP中棕色接外置24V的+极,蓝色接外置24V的-极,黑色接X即可。同时内置24V的+极当一端子使用,接外置24V电源的负极即可。
只要理解了PLC的内部电路图,理解起杰很容易的,改天我传个图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