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1711-stn上传不了

楼主(2009-04-09):
海泰克pws1711-STN
连线九针 PC与触屏:3-2,2-3,5-5;
PC :7、8短接;1、4、6短接;
触屏 :7、8短接
软件为ADP(2009)3.2.03
触屏给电按左侧由上至下第三行(UP program)
电脑选择:上传应用
尝试连接COM1
无应答超时
连接不上
请给予支援!

楼主(2009-08-28):
2-2,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3-3
你说的是25 针口接法 LZ正确
请问LZ是USB转接的232吗 若是请换电脑试试
注意一下上电后屏的下端是不是 COM1: UP/DOWN Load PORT 若不是 请设置。
最后 试试选在电脑上选 上载应用 再点屏幕UP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