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请教各位前辈,接近开关按输出形式分,可以分为直流二线制,直流三线制,直流四线制,有什么区别,
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根据你的实际需要选择嘛

楼主:
论坛上有关于接近开关资料下载吗?

网友B:
不太清楚,两线制的是一根是电源输入另一根是输出,三线制的事一根接正极,一根式负极,还有就是输出线,四线制的事电源正负极和输出输入线。

网友C:
六楼的说法有误,四线制的输出有常开常闭

网友D:
这个你可以找个SICK或者类似的说明书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需要自己看说明说,如果简单的两线制,三线制或者四线制可以像6楼那么理解,也就是说两线制是电源线和信号线是同一路,三线制其中有一根是信号线,一般信号线和电源线共地,四线制就是电源线和信号线完全分开,但是接近开光往往不是简单的几线制的问题,有的是常开常闭的问题,就像7楼说的那样,因此,还是自己看说明书,以及线的颜色都标的很清楚的!

网友F(2010-05-26):
好象没什么太大的 区别 就是因材适宜 各取所须嘛 价格上 有很大的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