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变频器维修技术PDF
介 绍:
章节-节选一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需要结合使用。

2.2.1 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
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2.2 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
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
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2.2.3 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
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小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
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
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章节-节选二

(26)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为电源正常,LED无显示
首先检查CPU是否有正常工作?用示波器观察,时钟频率正常且数据线有脉冲信号,证明CPU基本正常,而至LED数码
管扫描信号A点应为脉冲而现在却为L电平,如下图7-1。

图7-1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LED显示驱动电路
更换EPROM后,A点有脉冲LED显示正常。

目 录

第1章:变频器的概念及原理 …………………………………(1)

第2章:变频器应用与选型 ……………………………………(11)

第3章:变频器现场联机检修及调试 …………………………(17)

第4章:变频器的维护与保养 …………………………………(88)

第5章:变频器常见故障及修复 ………………………………(96)

第6章:绘制维修电路原理图的方法与技巧 …………………(140)

第7章:CPU板的维修 …………………………………………(142)

第8章:变频器主回路的维修 ………………………………(173)

第9章:常用IC及模块的测量与更换 ………………………(184)

第10章:触发板的维修 ……………………………………(255)

第11章:传感电路的维修 …………………………………(276)

第12章:电源板的维修 ……………………………………(341)

第13章:大功率变频器维修注意事项及性能调试 ………(361)

第14章:基本继电器电路及电动机拖动系统 ……………(363)

第15章:IC、模块及其他元件拆焊 ………………………(378)

第16章:富士变频器的维修 ………………………………(397)

第17章:日立变频器的维修 ………………………………(403)

第18章:三菱变频器的维修 ………………………………(413)

第19章:西门子变频器的维修 ……………………………(417)

第20章:安川变频器的维修 ………………………………(440)

第21章:其他变频器的维修 ………………………………(446)

附录 工控常用英语词汇及短语 …………………………(461)
附件传不上来,没有办法只好现去搞了一个趣盘,呵呵大家试试吧
下载地址http://tangjayi.qupan.com/2899298.html

楼主:
变频器维修技术

楼主:
什么嘛传不上来

楼主:
再来试试

网友A:
好东东啊!谢谢!

网友B:
你好!!!你发的东西对我们很有用。。可是我们都没法下载啊。。麻烦你重新发过好吗。。谢谢。

网友B:
可以也给我一份嘛!!1谢谢!!!yaoxing3391@126.com

网友C(2009-05-09):
看不到东东啊!
在哪里呢?
人与自然

网友C:
我也想要一份啊.
我的邮箱是:wst7791396@163.com
先谢谢了啊!
人与自然

网友D(2010-01-16):
赚积分的,他的趣盘根本没有这个文档,大家不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