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OD数据输入形式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第一次用富士触摸屏,我在编程的时候有一个疑惑,PLC用的是三菱FX2N有浮点运算程序
在POD上是否可以直接用实数形式(包括小数)输入到PLC数据存储器而不用转换浮点数?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很少人用富士人机吗?

网友A:
输入的应该是实数,至于浮点运算是程序的事情。

楼主:
试过了,可以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机型为UG30或以上机型,POD中将直接可以使用浮点数进行运算。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