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我有这样的程序

STR   NOT               00
MCS
STR                       01
OR                       20
AND  NOT                21
OUT                      20
STR                       02
OR                        21
AND  NOT                20
OUT                       21

我只有文字的  能不能用那个GX直接转换成梯形图

楼主:
因为是那种老式的PLC  只能用手持式编码器输入  现在想把图画出来

网友A:
这是三菱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菱的程序吗?

是的  FX的

网友B:
可以的
你可以在GX用助记符方式编入,然后点成梯形图就可以了!!!!!!!!!!!!

————————————————————————————————————————————————————
杭州非标自动化   fbzdh.lingd.net

网友C:
可以的!你用电脑下载下来就可以用编程软件转换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你可以在GX用助记符方式编入,然后点成梯形图就可以了!!!!!!!!!!!!

————————————————————————————————————————————————————

能告诉我一下具体方法么  我没找到您说的那个  助记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