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9):
版主好!请赐教单片机与GP37W2的通信工程,软件如何设置,选用那种通信比较好?我只想在单片机编写通信软件,GP作为从机执行,通讯该如何设置!GP编程软件中的plc设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这还真是个问题,我都还没有这样玩过了,那就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B:
可以选择DIGITAL CORPORATION -> MEMORY LINK SIO。
我有用过电脑写VISUAL BASIC 跟GP37W2 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851A-9436CAFF253E

版主:这个我看过,但是没有看明白!memory-link协议我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择DIGITAL CORPORATION -> MEMORY LINK SIO。
我有用过电脑写VISUAL BASIC 跟GP37W2 通信。

您好!可否将gp37w2通讯程序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851A-9436CAFF253E

版主:还请教一下:GP37W2与PLC连接端口的脚位定义可否告知在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还请教一下:GP37W2与PLC连接端口的脚位定义可否告知在下!
附件: GP37W2-MT01c_eng.rar (112 K) 下载次数: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虽然我已经有这个25pin的定义了,其实我是希望有8pin端的定义,不过我可以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B:
8PIN端?->是哪里的?
是9P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