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D75P2中原点的设置

楼主(2009-04-09):
我是用的QD75P2的模块,因为我的原点过段时间要更新一次,但又不希望每次都做一次原点回归,我是打算将机器进给值,也就是缓存802的 值做为原点,以后如果更新的话则将第二次的802的值和第一次的误差处理之后补偿近来 但我还是很了机器进给值的具体含义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动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那就是指的数据设置式原点回归!
只要认为系统到原点后,给伺服的“CR”信号,让伺服放大器内的计数器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5-11):
原点数据保存在PLC的R文件寄存器中,那个断电后,有备用电池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