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站长及各位大侠:我的GX-s6c仿真怎么运行不了呀

楼主(2009-04-09):
我安装了GX Developer 7.08然后又安装了GX Simulator 6c,按照你的说明一步一步的做了。但点完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后只显示那个小窗口,而且还全是灰屏,GX Developer 7.08的窗口也自动退出了,然后就没有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10-10-22):
请问GX Simulator 6c软件如何安装呢。怎么提示的过程和GX Developer 7.08是一样呢?

网友B:
你安装的PLC的编程软件要和模拟的用的是同一个序列好最后安装在同一个文件下,我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