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UL 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4-09):
三菱FX系列,在这里DEMUL是什么意思呀?编程手册里没有找到。

网友A:
MUL——16位乘法
前缀E——用于浮点数
前缀D——指令为32位
DEMUL——用于32位浮点数乘法
在fx3u编程手册(本论坛有下载)的第456页有该指令的说明。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UL——16位乘法
前缀E——用于浮点数
前缀D——指令为32位
這回複真是………………~!
佩服~!

网友C:
学过三菱的应该都知道啊
sonlite

网友D:
我要学习才行了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