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X中的 助记符编译

楼主(2009-04-09):
请问如何使用GX中的助记符编入 在转换成梯形图 我好像没找到这样的按键....
有知道的请帮讲一下 谢谢

楼主:
就是我想把这些指令变成梯形图 要怎么弄呢 是不是只有Q系列的才能用GX助记符?
STR NOT 00
MCS
STR 01
OR 20
AND NOT 21
OUT 20
STR 02
OR 21
AND NOT 20
OUT 21
MCR
STR NOT 20
AND NOT 21
OUT 22

网友A:
软元件没有指定吧。你发的程序估计在Q系列里也转换不了
就这个按钮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AND NOT?
你確認這是三菱的程式嗎?三菱應該使用ANI,AND NOT在歐姆龍上是這樣表示的。
Regards

楼主:
是的 是老式的三菱 用手持式编码器输入的 好像2楼说的我没试成功....

楼主:
可以转换么...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C:
hehe 在 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