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指令软元件替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0):
在编辑程序的时候我想把某个元件如X011改成X012,双击X011在对话框中输入X012后确定,梯形图中X012是增加了可X011怎么还在啊?
[upload=1]

网友A:
这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你使用的是插入模式而非改写模式,通过键盘上的INS键去修改模式。
Regards

楼主:
十分感谢。
指令软元件替换问题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