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搞机电设计制图的朋友,设计制图用什么软件工具好,

楼主(2009-04-10):
AtuoCAD软件可以做机电设计制图吗?好用好学吗?那种软件搞机电设计制图比较好用?请帮忙推荐一款!感谢感谢!!

网友A:
如果你设计简单的用Visio就可以,复杂一点的用AutoCAD Electrical,更专业的用PCsELcad 。

网友B:
搞电气的一般用SUPERWORK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设计简单的用Visio就可以,复杂一点的用AutoCAD Electrical,更专业的用PCsELcad 。
支持

网友D:
我使用电气版CAD2008,我感觉都够用了。

网友E:
同意1楼的。